EE中是否可以设置两种不同尺寸的通孔

楼主(2010-06-04):
我想在EE中设置两种不同尺寸的通孔,但是似乎EE不支持这样做。请问有没有办法可以设置?

网友:
这样做也能实现:
1、打开setup parameter的via definition属性页,在padstack中选择中心库中自己要使用的via,然后选择apply
2、如此反复添加自己需要的via
3、看在右键add via时,是不是有很多可选的了
4、另:使用edit-》place via,或者keyin pv时,可以同时选择中心库和local库的via

楼主:
braveboys
 我的理解是,在via definition中不能设置不同尺寸的通孔,但是在走线时可以通过place via放置不同尺寸的通孔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。我理解via definition设置的实际上是过孔的穿越方式和一种默认尺寸的过孔,所以它不能设置不同尺寸相同穿越方式的过孔。比如在via definition设置好一种1到2层的过孔。在实际走线时,默认打的孔是设置尺寸的1到2层过孔,但也可以选择其它尺寸1到2层过孔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对的
如果用ces的话,不同的net class可以设置不同的过孔,这样双击就可以放置想要的过孔了呵呵,

网友(2010-11-09):
我怎样重新遍及一个新的过孔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