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打开很慢

楼主(2010-06-04):
我装的是 pads 9.0,  logic 打开速度还可以,可是 打开layout时 真是太慢了,10分钟都没打开,这是为什么?是电脑的问题,还是软件问题?麻烦各位帮帮小弟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 logic 大概15秒吧 但是layout就要40~50秒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用的哪个版本呢,有安装步骤吗?我打开 layout 要15分钟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愁死了。

网友:
回复  lht-tz

   你用的哪个版本呢,有安装步骤吗?我打开 layout 要15分钟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愁死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9.0吧 在公司打开只要10秒左右两个都差不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