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CIS不能生成网表

楼主(2010-06-04):
我在点击Edit以后弹出错误,这是我哪边设置有什么问题吗?看了很多贴子,还是无解。
我用的是spb16.2,vista系统,原理图不是我自己画的,拷过来的,但是在我公司的orcad上可以生成NETLIST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还没有解决!!!

楼主:
各位大虾们,给点意见啥。。。

网友(2010-09-26):
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,用other选项处网表吧,这个不知道设置,我用的15.5的,我家里可以用这个选项,
但是公司里同一个安装包安装的就不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