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从Hyperlinx导出的spice的netlist不能被Hspice导入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大家好!
我从Hyperlinx导出的spice的netlist里面有一个语句不被Hspice承认
WCond_000  116 106 0 117 107 0 RLGCmodel=Cond_000 N=2 L=0.152400 fgd=1e9  MULTIDEBYE=1

Hspice不能识别MULTIDEBYE 这个变量。然后我去网上查找了一下关于这个变量的信息。
这个变量在mentor的Eldo模型里面有定义,内容为:

MULTIDEBYE=val
val=1 specifies the use of multi-pole debye model to model the dispersive effect on the
conductance (recommended for modeling PCB-type dielectrics). val=0, this model is not
used. (see “Technical precision” on page 4-51). Default: 0.

请问一下,这个变量的值如何在Hspice里面体现呢?也就是是否在Hspice里面有对应的变量?
是否是对应Complex Dielectric Loss Model?

楼主:
已解决,谢谢大家关注

网友:
可以說一下如何解的嗎?

楼主:
要把引擎改为hspice的,然后再输出hspice的netlist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不改引擎的情况下,系统默认是Eldo的,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一开始输出的spice的netlist里面有multideby这种只有在Eldo模型才有的参数变量

网友(2011-09-03):
可否請教一下樓主是否也是用Hyperlynx導出傳輸線模型,如果是的話是否能請教一下如何用Hyperlynx生成HSPICE的W-element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