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PROTEL99的PCB文件出现有一层铜不能删除

楼主(2010-06-05):
一直用pads,昨天收到一用protel99做的PCB文件,想删除铜箔,顺利删除顶层后,底层却无法删除,不知有没有同行遇到这种情况?怎么样解决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文件可能是其它软件绘制转换过来的,可以隐藏覆铜后全选复制到一个空白PCB文件中。注意要用特殊粘贴功能,否则会丢失网络。

网友:
建议使用高版本的AD或是DXP打开,在PCB面板中选择所有铜皮就可以删掉了。

网友(2010-07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好像也遇到黏贴丢失网络表的情况,不知怎样特殊黏贴啊?大虾请赐教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了。大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