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atsnest 为什么无法显示

楼主(2010-06-05):
DISPLAY COLOR SETUP里设置了CONNECTION的颜色.但PCB档里就是显示不出颜色.导入正常的PCB档的SETUP文件后,还是不可以. 但同台电脑,其它档的PCB文件不会出现此问题.请教高手.如何解决.TKS

网友:
没有连接完的网络才显示,连接完就不显示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