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网络名称标注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orcad在标注网络名时想在网络名称上面加上划线,表示一些低电平属性,如RESET,多是低电平有效,怎样才能加此上划线?作元件时管脚名称可以加,为什么网络名按此方法就加不上去?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没有这个功能,表示低电平有效时,可以在网络名前加n,也有的加#号
但是加#号有可能被认为是非法字符

网友:
表示一些低电平属性,如RESET
pinname写成这样:R\E\S\E\T\

楼主:
谢谢!R\E\S\E\T作元件时可以,作网络标号是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