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路高手看一下,关于SWITCH地过孔DRC检查错误问题

楼主(2010-06-05):
请各路高手看一下,关于SWITCH地过孔DRC检查错误问题:

地过孔我是用SWITCH过孔方式一次自动打的,DRC检查发现有错误。如果把所有的地过孔的SWITCH属性去掉,DRC检查就OK,
请高手指点为什么?

楼主:
请版主看一下,

网友:
我试着铺铜,然后再检查,结果没有报错啊

网友:
这个我也碰到过,有时候走线的过孔也提示不连铜,删掉过孔再打一个过孔又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