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心得和困惑

楼主(2010-06-06):
说说我做layout的心得吧,仅供参考,欢迎大家拍砖。

首先拿到一块板子,首先应该熟悉一下他的大概架构,线号是怎么流的,分为哪几个模块

做stackup,一般没有BGA的板子,需要特殊关照的线不多的话,只要零件摆的下,做4层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正反2面走线,一层电源,一层地,优选参考地的走线层。个人觉得走线层数应该取决于BGA走线或者是critical bus的要求,在多层板,地和电源的安排也是很有学问的,电源要靠地降低阻抗。关于电源的阻抗,又会涉及到你所选芯片的电压tolorence,然后确定电源的阻抗,根据电源的阻抗再确定电容的大小和个数。如果需要用更多板层,可以根据要求安排层面和走线,具体我就不说了,说了也不是很专业@~@,再就是考虑阻抗控制走线的问题了,这个要跟板厂商量,当然你要有一个轮廓。

各模块应该放在哪些地方,主要考虑因素为线号走向,机构定位,辐射,散热

考虑电源分布,有多少电源,分别给哪些模块供电,分别需要多大的电流,在电源上画一个大概的分割,电源部分的布局根据分割的部分布局,感觉电源这块挺重要的,无论怎样你都会给一个完整的平面做地,但是电源一般是要分割的,就会产生跨moat的问题,所以平面分割除了考虑模块供电的因素外,还要考虑重要信号线的走线。切的时候记得电源要顺着信号线切,电源部分布局主要考虑的是电源的散热问题,最好摆在正面,因为热空气都是向上升的吗@~@

 开始摆零件了,这个没什么好说了,大概的东西都定下来了,只要按照线路摆小零件就好了,需要注意的是decupling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,接地阻抗要小

然后就是拉线了,更没什么好说的了,只要遵循一些基本就OK了,这个线拉时间长的人都知道。直角,dangline line,orphan via,阻抗突变长度,线宽对电流的要求。这边可能大家不怎么注意的是出pin的时候线与pad形成的夹角很多都是锐角,不过貌似加泪滴以后没有这个问题,可惜这个习惯形成就很难改了@~@

后面的东西就比较程式化了:清DRC,调文字,加测点(貌似很多没有),出gerber了,美好的一天,

说说我的困惑吧

对于信号这块我还只是纸上谈兵的新人

板级的EMC是怎么控制的,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方法,必须要通过硬件测试获得答案吗,如果关于EMC的所有rule我都遵守了,但是还是不通过测试,我该怎么找原因,

同样关于SI的问题,软件仿真我也OK了,但是实际会跑错,排除制版偶然因素,会有这种情况吗,那该怎么办

网友A:
关于SI问题,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?

很多情况下,一个软件没法搞定所有SI问题。商用软件一般是不会跑错的,尤其是一些经典的软件,经过了多年的工程验证,千锤百炼,没有问题。错的只是软件的用法,不同的软件解决的问题不同,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,在他的能力范围内,仿真结果是值得信赖的。一定注意不能让软件做他做不了的事。

仿真和实际不相符还有一个原因,模型问题。有些器件,网上给出的模型有问题。用有问题的模型来仿,结果也一定有问题。模型能不能用,要设计者自己来判断。

另外,仿真的时候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,软件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,仿真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。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因素不是软件本身的事,这些应该是设计者的事。怎么灵活应用工具解决实际问题,需要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,这点才是真正考验设计者的地方。一个工程师能力如何,在这个问题上能充分的表现出来。

不能盲目相信网上的一些Design rules,有些是错的,有些适用范围很窄。有些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,但也只是一个指导方向,不可能给出一个量化指标,但是工程中恰恰需要的是量化的指标。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困惑,遵循了所有的rule,但是没什么太大的效果,原因就在于没有量化的指标,有些问题差一点点结果就会差很多,搞微波电路的人最清楚这个问题。

SI设计是个很个性化的活,每一个设计都可能不一样。

SI问题很复杂,涉及的因素很多,具体工程设计中,要分清哪些是致命的因素,哪些是很重要的,哪些是有影响但是影响有限的,关注并解决主要问题,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到所有问题上,这是工程设计的关键。很多人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解决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,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,导致设计失败,归根结底,其原因在于目标错了而自己还不知道。一句老话:擒贼先擒王!

SI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,不是一两个措施就能搞定的。

仿真软件对SI设计非常非常重要,但最重要的却不是软件,而是设计者头脑中的知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博士,呵呵
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大概思路和注意点,一些细微的东西就需要自己琢磨了
再次感谢

网友:
楼主和博士让我受益匪浅,感谢!

网友(2010-11-23):
怎么都要顶得好贴!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于博士的好作品~

网友(2011-04-02):
鼎你们啊

网友:
空谈……人家有问题,根本不愿意帮别人……

网友:
希望多回答些具体的问题,多谈些经验,多列举些具体例子供大家学习,谢谢牛人!!!

网友:
说的对头

网友:
记住,所有问题都还是要靠自己,牛人们只不过提供个思路而已,别想太多!

网友(2011-05-17):
于博士,牛人

网友:
SI理论知识很重要,有了这些才能把握好规则设计上的使用分寸。
顶于博士!

楼主(2012-12-18):
引用 网友A:
关于SI问题,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?

很多情况下,一个软件没法搞定所有SI问题。商用软件一般是不会跑错的 ...

现在看看都不知道当时问了些什么东西,没有终点,陈述杂乱无章,呵呵,但是你一直是我在技术这块的偶像哦

网友:
于博士 也在...

网友:
博士谈了大方向,不错

网友(2013-03-21):
楼主和博士让我受益匪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