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06):
我在用cadence仿真的时候 对于buffer delay的结果 软件计算的结果 和我用波形图自己测量的结果不一样 相差0.2ns
还有就是怎么设置 sigwave ,把两次仿真的波形同时显示在一个图里,进行对比
再就是在进行串扰仿真的时候
Victim XNet        Victim Drvr        Victim Rcvr       HSOddXtalk  HSEvenXtalk  LSOddXtalk  LSEvenXtalk  Aggr XNet          Aggr Drvr
-----------------  -----------------  ----------------  ----------  -----------  ----------  -----------  -----------------  ----------------
UTBOARD1 DATA4  TUTBOARD1 U37 AD5  TUTBOARD1 U13 5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1 TUTBOARD1 DATA5  TUTBOARD1 U82 13
UTBOARD1 DATA4  TUTBOARD1 U37 AD5  TUTBOARD1 U7 16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1 TUTBOARD1 DATA5  TUTBOARD1 U82 13
1 TUTBOARD1 DATA4  TUTBOARD1 U37 AD5  TUTBOARD1 U88 2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1 TUTBOARD1 DATA5  TUTBOARD1 U82 13
UTBOARD1 DATA4  TUTBOARD1 U37 AD5  TUTBOARD1 U82 14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NA          NA           1 TUTBOARD1 DATA5  TUTBOARD1 U82 1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怎么结果都是NA啊 谢谢

网友:
楼主有3个问题。
1,Buffer delay的结果和测试结果为什么不一样?
2,怎么在sigwave里同时看2个波形?
3,xtalk 仿真时,结果是N/A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如果是
我就全力理解你的意思帮你解答吧。
1,Buffer delay和实际测量值有差别比较正常,但是你的0.2NS的值大不大要看你实际在上面走的信号了。
2,在siwave里,把你要看的第一个波形打开,然后用file-->inport --->选择你需要的同时看的波形导入就可以了。
3,串扰的仿真结果是N/A,这个楼主要仔细看下在仿真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希望楼主下次来问问题的的时候,稍微总结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