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中PCB库有列表说明没啊

楼主(2010-06-06):
初学,发现很多元件的封装 不知道 怎么找,比如二极管的  ,电容贴片的封装 等等常用的元件
默认的封装 是 直插的,发现 有个 PCB的库文件夹,但是好多奇怪的名字,有哪里介绍这些都是啥的封装没?

也就是想问, 软件下那么多 库,有没有 那本书 介绍这些库 的列表,要不找元件费劲,找封装更费劲?
哪位高手帮忙推荐 ,谢谢!

网友:
给以上初学者的建议:
1、实际使用情况是,很少有人会使用软件自己带的封装库。(因在实际情况下,很多都用不上,没法设计)
2、库文件是每个人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积累的,
3、需用到的器件封装,一般自己按照器件手册,新建一个就可以了。不要认为什么器件都有现在的封装(只有少部分芯片厂商才会提供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说的很有道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开来画这东西 ,麻烦的很啊!
  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