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nd的via显示问题

楼主(2010-06-07):
求助:
     gnd的via孔打好后没有锁定,再打开pcb时,这些via孔都不见了,只剩下了一个外层。这是怎么回事?如何修复此问题?谢谢了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删除了,很容易误操作的呢

网友:
如果不是显示问题的话,试着关闭editor control中routes这个选项卡中的prevent loops选项

网友:
除了3楼说的,还应该在prject integaration 中将romve 。。。(手头没有软件,自己看看)中的一个勾掉
另,应该将via锁定

网友:
习惯将多的孔锁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