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有的PCB文件元件选不中???呈灰色~~

楼主(2010-06-08):
我有个现成的PCB文件,想用其封装库,但是里面的元件无论如何都选不中,不晓得怎么回事。请高手赐教啊~~

网友:
是不是该元件锁定了?

网友:
试试把元件属性里面的glued 去掉勾选

楼主:
锁定了?。。在什么地方可以修改元件属性啊?

网友:
元件锁定了也是可以选得上的

网友:
你把PCB文件另存为一个新PCB,在新的PCB里再操作试试.

网友:
你看看右键->select components 能不能选上

楼主:
->select components 包括->select anything都试过了,还是选不中元件。另存为新的PCB文件也选不了。 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?再给点建议吧!  谢谢各位的回答@!

网友:
把文件传上来大家瞧瞧

楼主:
谢谢大家哈~~ 问题已经搞定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什么原因啊,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

楼主:
在filter里面的layer设置中点anything然后就可以了~~  应该是被过滤了,所以什么都选不中除了飞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