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原理图中怎样隐藏部分引脚编号

楼主(2010-06-08):
orcad CAPTURE CIS作元件时,有些脚是没有用的,如NC脚,怎样把它给隐藏起来(包括管脚序号)?

网友:
建议你不要这样做,别人到时候会找不到。
, X* f& B" {& Y8 ^0 k实际上你可以不画这个nc的管脚,orcad有一个nc的property,只要在里面填上nc的管脚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