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信号线为什么要这样接

楼主(2010-06-09):
经常看到有些电路信号线上接个匹配电阻,在接个电容到地,有些是像图中的接法,请问下这样接对si有什么好处?

网友:
楼主提到的这种匹配方式是:差分的优化匹配方式---专门针对差分线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对于电路中的差分信号对,比如DDR 内存模块中的差分时钟信号,匹配通常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,
即差模阻抗匹配和共模阻抗匹配。基于这两种匹配我们才能选择最终的匹配方案,如完全匹配、
优化匹配、简化匹配等。
[

从上图中可以看出,差模信号的匹配只需用一个电阻,但对共模信号不起作用;而共模电阻匹配则
可以匹配信号对中的共模分量,这可以使用在在共模信号影响较强的情况;而实际的差分走线中,
除了本身的差分信号之外,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共模的分量,所以需要两种匹配的结合,完全匹配则
是结合了两者的作用,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反射噪声,但它的缺点是:需要器件较多,给电路增
加了额外的直流负载,同时要结合仿真计算阻值,并不是简单的将上面两种匹配形式的电阻进行组合。
如果对完全匹配进行进一步改进,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种较好的针对差分对的优化匹配形式,
它多采用了一个电容接地,可以降低电路的直流损耗,其匹配形如下图:

其中电阻R1 和R2 的值可以近似于传输线的阻抗,C1 的值确定和交流匹配形式中类似,
具体的值需要经过仿真后才能最终确定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很好
有时候还会共模端接和差模端接一起使用
这就要看差分接收器结构了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解答。虽然对这个电路参数确定还不是很了解,但也有了一个感性认识。差分线还没用过,查了下资料,好像说差分线上各串一个电阻作匹配效果比较好。还有,那个电容是个旁路电容,应该是过滤高频噪声,而不是可以降低电路的直流损耗吧

网友:
差分信号还分很多种,如LVDS,PECL.LVPECL,各种信号匹配的方法不太一样,
附件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

楼主:
论文看了,只介绍了LVDS和LVPECL,写得也比较简单。那么下图这两种接法,电容是不是也只是起到过滤高频噪声?这个电容应该要用很小的容量吧,大概数值一般是多少?

网友:
请教一个问题,针对RJ45网口的阻抗匹配中的两个电阻(49.9ohm/50ohm)各接一根信号线,再接一个电容0.1uF到地,根据沙发shark4685 的说法,“电阻R1 和R2 的值可以近似于传输线的阻抗传输线的阻抗”,那么阻抗传输线的阻抗有49.9ohm这么大吗?这个是如何算出来的?

网友:
8楼的兄弟,电容滤波和容值大小的关系如上图。
9楼的兄弟,传输线的阻抗计算方法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35&from=recommend_f

网友:
    像这样的电阻电容匹配应该靠近那一端?源端还是终端?对于RJ45 一对是发射一对是接收,这样匹配是否要放在不同的地方?

网友:
    阻抗匹配的原则就是让所有回路上的阻抗都一致,但这种情况是理想状态,
    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在源端,或在末端匹配,消除反射,匹配方式是灵活多变的,
一般通过仿真软件确认那种匹配方式最适合你目前做的电路。

网友(2010-07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这种匹配好像是针对共模信号的??

楼主:
回复  shark4685

    这种匹配好像是针对共模信号的??
引用 网友B:

   一般的信号也有用的,在一块低速的板子上试了一下,信号确实好很多。就是不知道电阻电容用多少合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但是我不太理解是怎么抑制差模噪声的

楼主(2010-08-30):
8楼的兄弟,电容滤波和容值大小的关系如上图。
9楼的兄弟,传输线的阻抗计算方法
引用 网友A:

   发的那个表是电容的谐振频率吧。我在8楼帖的图时钟频率一般在15~18mhz左右,上面用的电容是100pf这个电容和电阻怎么取值呢

网友:
像这样的电阻电容匹配应该靠近那一端?源端还是终端?对于RJ45 一对是发射一对是接收,这样匹配是否要放在不 ...
引用 网友D:

    RJ45处的匹配可以说是一个业界默认的规范了:49.9Ω+0.1uf电容,全部靠近PHY芯片放置。
RT:

网友D:
RJ45处的匹配可以说是一个业界默认的规范了:49.9Ω+0.1uf电容,全部靠近PHY芯片放置。
RT:

...
引用 网友E:

    請問 這 Ethernet 電路的 bit rate 是跑多少呢? 100 Mbps ?

网友E:
請問 這 Ethernet 電路的 bit rate 是跑多少呢? 100 Mbps ?
引用 网友F:

    这个文档是针对10/100M的。
    不过我们1000M的也是一样的要求。

网友F:
    这个文档是针对10/100M的。
        不过我们1000M的也是一样的要求。
引用 网友E:

    这个规范能否共享? 另外针对1000M 的PCB 走线是否有什么特别要求?

网友E:
    这个规范能否共享? 另外针对1000M 的PCB 走线是否有什么特别要求?
引用 网友D:

    这个并不是什么规范,只是broadcom网口PHY芯片的application note。
        这篇文档有公司名的水印,不方便共享——broadcom一家独大,没办法。

    千兆网口每根信号线的速率和百兆相比差不多,只不过是4对线、5电平,再加上编码方式不同,所以总的数据速率高。
    PCB上  网口要求很有讲究的,不过基本都是安规方面的,比如防雷击浪涌静电之类的,SI方面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要求。
    毕竟,安规最大,SI要求和安规要求有冲突的,牺牲SI!

网友:
    以前遇到过这种图没太在意,现在明白了,谢谢。

网友(2011-03-25):
回复 网友E:

SI也是要关注的,处理不好会影响到EMI,return loss,长线性能。

网友:
    谢谢同志们  受教了

网友(2011-05-06):
灰常感谢 学习中~~

网友:
这个与驱动端有关系,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,电流型驱动是需要加电阻的,形成电流回路。电容主要是滤掉高频噪声

网友:
C1是交流接地 让电阻呈现最大的阻抗 让直流有反馈

网友(2011-07-28):
学习了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