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刚用PADS中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09):
以前一直用protel,感觉里面有许多不方便之处,所以决定改用pads,看了相关的PDF中,画好原理图后,后面不知道怎么办了?在protel中是检查错误,创建网络表,新建PCB,导入网络表,布局,布线,最后检查。而PDAS中流程是怎么样的呢,还有logic,router,layout,这三个软件之间是怎么关联的啊?Logic是画原理图,layout是不是和router功能重复了?

网友:
强烈建议你买一本书先系统的看看。

网友:
系统的学习一下教程,你的这些问题,对你来说就不是问题了

网友(2010-07-09):
layout是布局、铺铜、设计规则设置、检查 router是布线、自动布线、等长线、差分线等等

网友:
这些就不是你用软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,而是你对软件根本还就不了解,只看了一点资料是不行的,起码要买本书系统的学习下,然后在用软件实际的操作才能知道如何。任何问题自己先不去了解和学习就跑来问,即便给你说了你不是也只是理解了皮毛,又有什么用!

网友:
看看附件的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