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封装库怎么转成PADS封装

楼主(2010-06-09):
protel封装库怎么转成pads封装库,要用什么软件可以啊。。

有知道的哥们能具体给个步骤吗。。

小弟不甚感激!!!

网友:
    论坛里有好多这样的软件可下载,如:ddb2pcb,转换步骤很简单,打开软件一看就知道怎么样了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我有啊。。但是转的失败了。。

能大致的帮我讲下吗

网友:
    把软件放在C盘

网友:
    只能转DDB的文件,建个DDB文件,里面加入要转的库

网友(2010-10-06):
  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谢大大解惑了!

网友:
    [原创]如何将Protel的封装库转换到PADS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.php?tid=42371&extra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