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带线、带状线的传输延迟是多少?

楼主(2010-06-09):
    看了几本资料,发现不统一,故来向大家请教!
4.3的FR的基材!
微带线、带状线的传输延迟是多少?
    谢谢

网友:
    有工具可以算

楼主:
    楼上二位,啥工具呀?
说说呗!

    谢谢啦

网友:
    5.696in/ns

线长*介电系数的开根号(2.0736),再除于光速,线长单位为M,,得到的单位为S
以1M算
1*2.0736/ 3.0X10E-8
=6.912X10E-9s
=6.912ns/M

    =0.1447m/ns

    按照
1米 = 39.370078740157英寸

上面的等式等价于5.696in/n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