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中能不能做邮票孔?如何做?

楼主(2010-06-09):
如图中所示的邮票孔怎么做?请高手赐教。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放置一个焊盘,设置属性为相同内外径。选中--复制--粘贴队列。

楼主:
谢谢!
但是发给PCB制板厂后,怎样加工成切成一半的孔?

网友:
没看明白

网友:
相当于做一排螺丝孔,冲成型后没冲掉的部分就成邮票孔连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