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 保存封装时出错。

楼主(2010-06-09):
pads2007新建了一个pcb封装,然后保存的时候出现了错误:caused a regular exception: 内存不足。请问这个是软件没装好的原因还是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啊? 谢了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具体方法如下:
1、首先我上百度查了下,发现有人说是库的路径改变了的问题,但是我保存那个封装的库的路径是对的啊!
2、然后我关闭pads,再打开library,发现有一个库的路径发生了改变导致系统找不到了,我记起来我移动了一个库的位置,然后我把那个库移除了,再新建封装保存,发现问题解决了。
总结:虽然保存封装的那个库我没改动路径,但是只要有一个库的路径改变了,导致系统找不到,就会出现保存封装出现问题。 所以启动pads之后,再启动library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有找不到库的错误提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