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建立符号库时"schematic part"这个属性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06-09):
这个属性是必须的吗?

谢谢

网友:
就是原理图symbol的名字,是必须的,Capture CIS就是靠这个名字去库里调symbol的。

网友:
楼上说地对

楼主:
谢谢两位的答复.
再请教下,这个属性里只写Symbol名吗?Symbol的路径应该在那儿指定?

网友:
在capture.ini里加入如下语句:
[Part Library Directories]
Dir0=库的绝对路径
如果有多个库,切不在同一个目录下,则:
[Part Library Directories]
Dir0=库1的绝对路径
Dir1=库2的绝对路径
以此类推

楼主:
多谢指点,万分感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