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键放大失效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0-06-09):
重装软件也不行。
在库编辑环境下可用。
怎么解决?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象上面一样,复位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0-12-20):
我最近用PADS9.2也遇到这个问题,重装了也不行。看到了这个方法,准备试试。谢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试过了,是有效的,不过要在tools customize的Keyborad and Mouse选项中点reset all才会有效。

网友:
因为不注意按了键盘上的什么键,应该是快捷键都不好用了。要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