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层叠问题请教各位.

楼主(2010-06-09):
我们需要做1块6层的板,下图为印制板给厂的层叠.

下图为allegro中设置的

阻抗要求为65欧 误差为:10%
相好有些差异,请问我们哪里有设置不对的地方吗?

网友:
你确认你的介质介电常数是4.5???

另:不同软件算出来的值会有些差异。
很多板厂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各种补偿、调整。

网友:
一般都不用Allegro来计算阻抗

网友:
厂家会调整的,你只要提出你的阻抗要求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那在Allegro设置阻抗的DRC意义就不大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