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原理图求助

楼主(2010-06-09):
原理图的目的是用port控制发光二极管发光,但是不明白图中的二极管D11和D12的作用,向高手请教一下,望高手指点!

网友:
楼上正解,学习了

网友:
1楼说的对

楼主:
发光二极管的确是外接的,1楼说的“将三极管发射极电压限在5V+Vd(二极管导通电压)和-Vd之间”应该是三极管的集电极吧,不过还是不明白,集电极那端不是考5V上拉的么,怎么会高于5V而且还要钳位以防止电压过高呢,希望1楼给点指示

网友:
搞清这个电路 需清楚你应用场景。你这个LED是大功率发光二极管还是单板上用的普通发光二极管?
如果是单板上普通LED,你这个电路就太麻烦了,而且有问题!只需R10串接LED到地就可以了,普通发光二极管1mA 完全可以点亮!
如果是大功率LED,你这个电路可以用,但因为你没有限流电阻,当然电流大的时候也不适合用限流电阻,这个时候可根据port电压的大小确定R10、R11的值,以确定Vb,进而设计出比较合理的Ic电流,驱动LED发光。
D11、D12是可以起嵌位作用,但要看应用场景有没有 Vc电压需要嵌位?如果没有么,可去掉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1楼的正解

楼主:
从hust_yojin的讲解里又学会了一点就是可以通过调节R10、R11的值来调节Ic的值,而不用限流电阻。原理图上的的确是个大功率的led管,也有加限流电阻的必要。主要是我不明白D11、D12怎么起到钳位的作用,1N4148不是开关二极管么,又不是稳压管?

网友:
这里比较热闹。。。

楼主:
为什么要钳位,是什么导致了电压的波动?

楼主:
是不是怕led1那边过来的电流过大弄坏了q1,如果电流很大的话,集电极的那个节点的电压可能会低过-0.7v然后D11导通进行分流到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