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敷铜问题

楼主(2010-06-09):
各位大侠高手们,你们在画板的时候怎么决定敷铜敷哪一层啊?是不是顶层和底层都要敷?还是要敷哪些网络?顶层和底层的地和电源也要敷铜吗?这样会不会短路啊?给点建议啊!等待你们的回答。。。。

网友:
底层和顶层都铺铜,接地网络;表层的电源部分也会铺铜;
短路应该不会吧,copper pour是识别网络的

网友:
同意二楼的意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