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DXP中元件的几个part的自己调动位置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10):
protel DXP中元件的几个part的自己调动位置的问题

当一个元件(Component)由几个part组成时,将这几个part放置在一张sch图的不同位置。然后自动标注(Annotate)
当以后我需要变动这个part的位置时,而再用protel dxp里面的tools->Annotate 功能进行自动标注标号时,这个元件的几个part会自己变动位置,按照软件的排序规律自己改动这几个part的位置, 这样原理图就乱了,应该这是不允许的,
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各位指点,如何让这几个part不乱动,我放在哪就在哪,

谢谢

网友:
在执行自动排号时,取消这个器件编号的的使用,那么编号时,就会避开这个器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