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dxp一个画特殊焊盘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10):
这个是acs750-050电流传感器,推荐的焊盘如图
请教高手怎么做,另外附件里是我自己做的,有错,但不知怎么改,请指教!谢谢

网友:
据我所知
AD做不出这么多的PTH的pin
不晓得可不可以通过DXF导进来
感觉单独用AD做没什么希望
如果把每一个小孔都做成一个pin
原理图库又要加好多脚了
呵呵

网友:
在CAD中按照图示画好,导入AD中就可使用了。
不管多难的封装,用CAD那是易如反掌

楼主:
谢谢了,我试了下把小孔用过孔来做就不报错了,而且原理图不用加p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