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差分线对每条线上可串电阻吗?值该如何取?

楼主(2010-06-10):
本差分线对用于线缆,所以比较长。

网友:
楼主先要去搞清楚2个问题:

1.信号输出端的内阻
2.负载端的阻值

有了上面答案,才能谈阻抗匹配。

1.源端匹配2个电阻的原因是:一般差分的工艺芯片的内阻都很小(10欧左右),而传输线的阻抗是50。
   阻抗不匹配,所以会产生反射,串联匹配一个电阻,尽量靠近源端芯片放置,近似芯片的内阻,做到源段阻抗完全匹配。
   在源端消除反射。

2.末端串联匹配电阻,在实际电路中非常少见,因为末端串电阻后,会分压耗损,这时看耗损的值是不是电路所能接受,要根据
   负载的情况来计算。

个人建议:楼主的电路很像对称电路,末端也可能是始端,如果按对称电路来考虑,末端串联也就是始端串联,无可后非

                 如果确定始末端后,建议末端并联电阻匹配,这样同样也可以达到上串联的匹配的效果。

楼主:
感谢版主热诚地解答,我的图本身是一条线缆 中的一对线,始末是一致的,电阻加在头部的连接器上。
这根线是用来连接PS3和电视机的,这两个内阻很难知道。
不知道版主说的 并联电阻 是否是如下图之意?

网友:
视频传输线应该是75欧。且不可按照你这样的加法,这样会直接破坏差分线。所谓的末端并联匹配是指两差分线皆接电阻到地。

网友:
关于匹配的方式,下面贴中有详细的介绍: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9&from=recommend_f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6391-1-1.html

请楼主仔细阅读下,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版主,又学习了一次。
不过奇怪的是,我手上拿到别人做的实物,就是我一楼画的图,不同的是他又给每个电阻并了一个电容,实际使用效果比不加电阻电容要好很多。

我是做线缆的,实际上,他们的这个产品能做更长的线,相对于不加电阻电容而言。
知识有限,越想越想不通了。。。

网友A:
电容的特性是针对某个频率的信号是通路。

楼主不仿查下电容ESR的频点是否与你传输的信号频点符合。(电容的datasheet上有ESR曲线图)

如符合,则是标准的始端串联电阻匹配。这也始为什么加了电容会好很多的原因。

网友:
电容的特性是针对某个频率的信号是通路。

楼主不仿查下电容ESR的频点是否与你传输的信号频点符合。(电容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如符合,则是标准的始端串联电阻匹配。这也始为什么加了电容会好很多的原因。???

网友:
我理解楼主的意思:给每个电阻并了一个电容,而电阻本来是串在末端的。所以有上述理解。。。

楼主:
在电容的规格书里,我没能找到ESR的曲线图。
找国巨的和TDK的电容规格书,也没看到有曲线图。
翻阅了一些资料,还是云里雾里的。是否100pf这种小容量的贴片电容无需考虑ESR?

网友:
http://www.tdkchina.com/menu/tcfx01/cap.htm

楼主可否在如上链接中找到这个电容的DATASHEET.传上来。。

楼主:
楼主可否在如上链接中找到这个电容的DATASHEET.传上来。。
引用 网友A:

因我用的是0402封装,恰好这里没有,我传一份国巨的上来。
谢谢你的帮忙。
你给的链接,我之前也打开过,是0603那份,好像也没有esr曲线。

网友:
请楼主具体阐述下,实际最好的匹配方式。。。供我们参考。

你上面说的--------------给每个电阻并了一个电容,效果最好,而电阻原本是串在末端的。再根电阻并,就成了Y型号端接了(一根线直接接个电阻和电容,且电阻和电容并联)

最好是给个图。。。

楼主:
请楼主具体阐述下,实际最好的匹配方式。。。供我们参考。

你上面说的--------------给每个电阻并了一个 ...
引用 网友A:

文字部分在图上看不大清楚,复述一下:

这是一条线缆,红色和白色是一对差分线(100欧姆,74.25MHz),绿色和黑色是其他信号线.

在头部(业内称之为连接器),有PCB板,电阻和电容就布在此上.
实测得:电阻-50欧姆,电容-100pf.

我自己画了一块PCB,4层阻抗板,买了50欧姆电阻和100pf电容,
分别用30awg、28awg线材制作,有所改善(不如他司的效果好).
但是用26awg线规线材制作,效果无明显变化,甚至更差.

备注:这里说的"效果好"是指能做更长的能满足使用的线.

网友:
OK
你的50欧的电阻和100pf的电容是如何放置的呢???

这2个东西如何放置对信号很重要。这才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。。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是按你图的样子,一条上放电阻,一条上放电容肯定是错误的。。。

楼主:
我画的图应该是很清楚了吧: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,再串到差分线上。
哪是你说的:一条放电阻,一条放电容。

网友:
這可能涉及傳輸線源端端接的技術,50 Ohm//100pF 的並聯阻抗是搭配所用的線材及驅動級輸出阻抗取74.25MHz的最佳值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honejing 可否详细介绍下。

网友:
    楼主先要去搞清楚2个问题:

1.信号输出端的内阻
    2.负载端的阻值

    有了上面答案,才能谈阻抗匹配。

    ...

    个人建议:楼主的电路很像对称电路,末端也可能是始端,如果按对称电路来考虑,末端串联也就是始端串联,无可后非EDA365论坛网  }; L)

引用 网友A:

意思是不是说对于双向信号的电路,始端和终端都要加串联电阻进行匹配?

网友(2011-12-26):
    有点深度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