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 过这问题的朋友麻烦帮我解答一下啊

楼主(2010-06-10):
为什么我在router里面移动元件,相应的走线也会掉呢?在图中我已经打钩了during move

网友:
在router里面好像是不行

楼主:
可是我以前很多板子做的都不是可以的呀

楼主:
今天刚刚第一次遇到这问题,难住了

网友:
就是选择那里呀 不会掉线的

楼主:
我这里会掉呀,我发个板子上来吧,用router打开,然后连几根线试试,。移动元件是不是掉线

网友:
剛試了下,我的不会掉线

楼主:
really??你在某个元件上走线后,移动该元件,走线不会掉??是在router里面操作吗?

楼主:
我现在怀疑是我这个文件本身出现的问题,是个特列。大家的意见呢?

网友:
是不是你用来连接线是draw,不是wire

楼主:
不明白楼上的意思哦

网友:
会掉线的,是设置问题

楼主:
请楼上的明示啊

网友:
    在ROUTER 走线,移元件,不会掉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