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自动编号

楼主(2010-06-10):
使用Dxdesigner做好原理图,想用自动编号功能
执行:Tools --PCB InteRFace  ---Assign reference Designators

但是操作失败,请是问什么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不用这样,最好在做PACKAGE的时候选择REPACKAGE这一项就能自动编号!

楼主:
但原理图已经完成,有什么解决方法吗?

网友:
如果是cdb,二楼说的就可以,就是在原理图完成的时候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