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3套件中的Power Intrgrity缺失

楼主(2010-06-10):
我装的cadence 16.3,用SHooTERS方法破解的,但是当我要做电源完整性仿真时,点击Power Intrgrity却提示没有安装这个功能。

具体操作步骤为:双击打开“PCB SI”,然后选择allegro PCB PI option XL这一项,进入后在菜单栏中选择Analyze→Power Integrity... 这时就会提示软件未安装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有没有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用的原始的破解(非暴力),没有缺失.如图

网友:
我也是用shooter破解的,可以使用!打了hotfix7!
不过有warning,可能是自己没设置吧!
WARNINGS:
The following Power Integrity conditions are unsatisfied...
One or more planes must have DC voltage assignments.

网友:
我也是Shooters版的,打了HF7、8、9的补丁。

网友:
破解的问题 不建议暴力破解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!我重新破解了一遍,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但是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:SigXplorer中的Current Probe无法使用,点击就会提示没有相关的License。 就是这个小图标。

大家的破解有这个问题吗?

对了,我是在64位Win7上安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