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文字面

楼主(2010-06-10):
求助:7 o* g" s4 q8 i7 `. a
    mentor中如何设置文字面?谢谢

网友:
什么是文字面?说的是丝印的问题吧!

网友:
在绘图模式下 点击"A" 然后输入文字,并在layer的下拉菜单中选择silkcreen top

网友:
其实最终控制是display control 中part tab页中关于silk screen的哪些选项,仔细看看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