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125G的高速信号 制板的时候用什么材料比较好?

楼主(2010-06-11):
用ROGER是不是有点浪费?? FR4应该不能满足要求哈。。

网友:
    要看你在PCB板上传输距离有多长,如果1英寸以下是可以用普通FR4(通常3.125G这种信号在PCB板上布线都非常短)。

网友:
    具体情况具体定咯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传输距离挺长的。。 板子大小事10.5X13 INCH

网友A:
    要看你具体布局情况,3.125G信号是从板的一端传输到另外一端吗?如果传输距离很长的话,为了节约;可以采用高频板材与普通FR4混压,也就是特别高速的信号线布在高频板材对应的层,其余信号走在FR4板材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一种传输标准。。 肯定会有高速信号从板子的 最左边 到 最右边

楼主:
    高频板材除了 ROGERS 外,还有没有其它的 不错的? ROGERS貌似很贵

网友:
    高频材料的品牌不少呀,有进口也有国产的,

网友B(2010-09-01):
    LZ应该是XAUI信号。
我们一直是FR4,3.125G最长走到上W mil都没事。两个单板个6000+mil,背板看槽位,也有好几千mil。
我们FR4也走过6.25G信号,5000mil左右,没有问题。6.25G走背板因为线太长就不行了,要加专门的接收芯片了。

网友(2011-10-19):
引用 网友B:
LZ应该是XAUI信号。
我们一直是FR4,3.125G最长走到上W mil都没事。两个单板个6000+mil,背板看槽位,也有 ...

同意楼上,3.125G的信号不是特别高速,普通的fr4就可以了,实在担心,顶多上个hightg 170或者180的板材就差不多了,再高端的材料就是浪费了

网友C(2012-12-29):
    FR4 铝基板用过 那个材料比较冷僻

网友:
柔性板吧

网友:
    高手真多

网友:
    还要看你的的叠层,成板厚度,阻抗要求,信号强弱了,这个因素很多的。

网友:
    you can use 370HR from Isola

网友:
    这个我也不是太懂,不过目前我也着手开始高速信号layout,也需要考虑材料问题

网友(2013-01-29):
引用 网友C:
    FR4 铝基板用过 那个材料比较冷僻

这个是什么板料?只听过FR4或者铝基板。

网友(2013-05-31):
          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高频高速的材料FR-4的可以达到3Ghz的绰绰有余,罗杰斯的主要用于天线领域,使用的PTFE的,所以价格很高。推荐你几个中国和台湾的公司,产品,中国大陆最大的覆铜板制造公司,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其中S713X、S703X、S743X系列的板子Er值能做到3.5正负5%,损耗也在0.0090左右,看你是用在什么领域了。具体有什么需要可以邮件我们再讨论,我是做材料方面的。

网友(2014-01-20):
    FR-4的板材 高速线极限值可以走到1W7.8Qmil ,有过仿真的数据. 到实际单板中 考虑pcb板设计因素以及工作环境的因素,一般走个万八千mil,应该问题不大.别太担心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要看你具体布局情况,3.125G信号是从板的一端传输到另外一端吗?如果传输距离很长的话,为了节约;可以采用 ...

可以这么做吗?可以具体介绍下吗?

网友(2014-03-13):
    没那么夸张。 最普通的FR4板,10G差分信号走700mil左右长度,眼图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LZ应该是XAUI信号。
我们一直是FR4,3.125G最长走到上W mil都没事。两个单板个6000+mil,背板看槽位,也有 ...

    支持。XFI 在FR4上也没有问题(不是很长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看你具体布局情况,3.125G信号是从板的一端传输到另外一端吗?如果传输距离很长的话,为了节约;可以采用 ...

混压板的工程费很贵吧,应该不划算的。之前公司有做过混压板,工程费特贵。

网友(2014-04-28):
    高手如云,菜鸟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