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我看看这封装怎么编辑不了

楼主(2010-06-11):
我从PCB里进编辑此封装软件自动报错就关了

网友:
    我试了下,也是....不过右键保存到Library后在进去编辑倒是可以

网友(2010-09-10):
    我的也是不能编辑修改,保存到Library后在进去编辑也报错

网友:
    你的文件里用的是Max layers,所以会没办法保存吧
你可以试一下导出ASC文件,然后再把它导进来,应该就可以编辑了

网友:
    跟Max layers没关系。
pcb只有一个元件,但整个pcb文件有5.79m,估计是文件有问题。导出asc文件再新建一个pcb文件导入就正常了

网友:
    路过。。。
    Q宠大斗乐  加人
    帮派名号:情义Q宠
帮主尊号:AJAN
    帮派ID:75308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