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Summer 9用Smart Grid工具问题

楼主(2010-06-11):
用Smart Grid Insert功能生成原理图库时,在Excel表中建立的 方向列 不能替换,“粘贴属性队列”按钮为灰色,请高手指教。
如果管脚方向列不能替换,这个工具还有啥用?

网友(2011-05-17):
标题行Orientation
方向键入180 Degrees / 0 Degrees 或者指定某一行指定的数值,输入如=J5&" Degrees"公式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