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原理图时为什么我画导线的时候没法走45°呢?

楼主(2010-06-11):
为什么呢,不是说按住shift键然后就是画斜线吗?我们我安shift没反应呢?

网友:
经测试,按住shift键可以画任意角度的线,关键是要按住按住shift键,保持按住的状态。

楼主:
s是的呀,按住走线,没用···
9 X$ e0 Q, J4 q2 X7 ~可能是我安装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