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叫桩线??

楼主(2010-06-11):
    在网上查了下是这样说的:在高速信号的拓扑结构中,某一个器件两端都有Trace连接到其他的器件,如chip、connector等。那么我们就把这两端中trace很短的那部份走线叫做桩线(stub)。在做layout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桩线。如果不能避免,那么就把这根trace lay短于200mil。可以较好的避免反射等影响信号质量的情况。

    可是还不怎么明白,哪位知道的给说下,要是能图文结合说下就更好了。谢谢!

网友:
    教你PADS如何检查STUB线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0005-1-2.html

网友(2011-03-22):
    学习了,原来这个叫桩线啊,之前这段线是有要求的250MIL 也有呢,我们在阻抗线上是叫T0

网友(2011-05-11):
    桩线的长度要小于信号的上升时间,时间用ns,把时间单位改为英寸即可,例如上升时间为1ns,则桩线长度要小于1英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