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可否在不同的层面设置keepout

楼主(2010-06-11):
PCB要求做一个阻焊环,就是要求在一个dip pin的周围先开soldermask窗口,然后关掉,然后在整版都开soldermask窗。这样就形成一个环状的soldermask。要求etch直接铺到板边。铜可以直接被baord cutout切掉,但是想在soldermask层面做一个圆形的cutout怎么做,有尝试过用regin cutout,但是他是针对所有层面的,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层面的cutout呢

楼主:
可能讲得不清楚,能不能设置keepout在不同的走线层作用
在扩大一点,可不可以在soldermask,pastemask等层面设置keepout
自己顶起来

网友:
你的意思就是切铜吧,你放置切痛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切铜不能切成圆形或者矩形,只能一时兴起随便割一块。而且对于Non-etch等polygon也是无可奈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