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TTRL+R”旋转90度快捷键,用起来手疼,改为"R"好一些,已解决TAB

楼主(2010-06-11):
ROTATE 90度,在画图时用得最多了。“TTRL+R”旋转90度快捷键,用起来手疼,改为"R"好一些

网友:
Tab键就是旋转90度,不需设置。

网友:
我改的是空格键。

楼主:
“Tab键就是旋转90度,不需设置。” 版主的话有道理,我正有学习这中。

网友:
可以根据自己习惯修改一下方便自己用的键就OK了啊,要不就TAB键吗,这个帖子发什么发,真是..........

网友:
可能楼上的几位都没有用PADS Logic,Logic用TAB键是不顶用的。
可是我在Logic里面没找到Rotate,好奇怪,希望楼主帮看看Logic能否改。

网友:
Logic里面,先移动元件,然后ctrl+r就可以旋转了。

网友:
Logic里面,先移动元件,然后ctrl+r就可以旋转了。
引用 网友A:

这个我知道,我是想按楼主的方法,改成按"R"就能旋转的效果。有没有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