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在布PCB自动布线的问题怎么自己就多出来一个机械层?

楼主(2010-06-12):
我用99SE做PCB双面板时,用自动布线经常出现多了一个机械层的问题,要在design下的options里面手去掉才可以,不知道怎么是怎么回,希望高手指点一下1

网友:
不太明白你说的问题!!你可以上图 给我们看看,看是否能帮你解决

网友:
最好还是不要自动布线了
让PCB上的每一个对象都从自己的手中创造
这样会比较保险
毕竟你不知道软件到底做了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