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mentor 里面如何设置才能让铜皮自动避开?

楼主(2010-06-12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我也帮你顶起来

网友:
铜皮不是布完线后再覆上去的么?

网友:
你设置成动态copper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在mentor中无论有没有铜皮都不会影响走线(动态铜皮),所以没有先后顺序

网友:
在MENTOR中,动态铜是出不了GERBER的,没这个选项
一般是用静态铜,信号的话用Conductive Shape,
全板铺铜用Plane Shape,出图前要删掉以前的SHAPE,再重新铺一下(两个命令)就好了,
有点像ALLEGRO里的动态避孔。但如果之后再移动,还要重新铺下。

网友:
楼上不知用的是什么版本,2007之后的版本你说的那些操作都不用,直接岀gerber,不用删也不用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