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PADS2007中遇到的奇怪现象

楼主(2010-06-12):
pads中编辑窗口中看不到鼠标,消失了,移到工具栏上或其他地方又出现了,这是怎么回事啊

楼主:
自己发现问题所在,自行解决了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呀 我上次遇到啦 就是关啦 在重开一块PCB 又可以啦!

楼主:
发现PADS中凡是飞线啊,边框啊,其他什么的看不见都是设置问题,背景是黑色的,如果某一项设置为黑色就看不见了,我的解决方法是TOOL里更改鼠标的大小,比如我开始设置时full screer,那我就改成large 或者是small,OK后就又看到鼠标了

网友(2010-12-10):
我也试过,是有时看一鼠标在一闪一闪的。我也是关掉后再开就可以 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种情况,我以为是安装软件时步骤出错了,我就把它卸载了,现在后悔了,现在装回这个软件,怎么也安装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