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下,pads layout中布置pcb天线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?

楼主(2010-06-12):
画是可以画出来了~~但是总觉得自己用的不是正统的方法!!

楼主:
怎么没人呢
··

网友:
你的天线是WLAN的还是BT的还是GPS?还是什么?如果你想要好的效果,建议用SMD的天线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图片中的那种微带pcb天线,不好画主要是因为天线的一端没有网络,pads不让走线。所以我只好在另端加个焊盘,布好线后再删除那个焊盘,感觉这种方法不好,有没有更先进的方法呢?

网友:
你画copper啊,就不用元件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了~~貌似不错,试试

网友:
把天线做成一个元件.

网友:
    做成一个元件,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但改动时是不是有点麻烦

网友:
    做成零件吧。这个天线貌似是cypress RF的天线。尾巴长度与板厚有关哦

网友:
    可以在另一端加一个器件   不用删除掉  出cam时候不出这个器件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