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个小板板,但报错,请指点!

楼主(2010-06-12):
verify design->connectivity的时候撒的地孔报错,哪位大大帮忙看看啥原因?
在同事的电脑上却不报错,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啊?

楼主:
怎么没人帮帮我呀?

网友:
我刚帮你看了一下,No Error Found.

网友:
    把你板子上面的所有地孔属性里面的stitching选项去掉,然后就OK啦!!

网友:
    跟我的这一个一样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6280-1-1.html

为什么过孔的属性是SWITH就报错?

网友:
    在你电脑上报错,在别人电脑上不报错,那是因为设置问题

网友:
    在画原理图时就定义规则,应该 好一点 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知道是设置问题啊,问题是那里设置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