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to miter是怎样起作用的

楼主(2010-06-12):
按照书本上说明的去做,但是不起作用!

网友:
选择管脚对或选择网络,然后右键有个Add Miter,就可以了,一般就是用来搞成圆弧的。

楼主:
这是手动生成圆弧,和这个选项没有关系.
书本上的描述如下:
Auto Miter(自动倾斜角):如果选择该选项,则当添加一个图形对象时,可以自动产生一个斜角连接。

在实际布线过程中,可以手动或自动产生斜角连接。
(1)手动生成斜角连接。首先选中需要生成斜角连接的拐角,然后执行右键快捷菜单中的Add Miters命令,则可生成斜角连接。
(2)自动生成斜角连接。可以在设计选型卡中,选择Auto Miter选项。然后在布线过程中就会自动产生斜角连接。

(2)自动生成斜角连接怎样试验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