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CIS BOM转EXCEL料单的参考方法

楼主(2010-06-13):
(图片)

网友:
    楼主,不用你这么麻烦.CIS可以自动生成database里格式的BOM表.使用Report->CIS BOM....

网友(2011-07-13):
回复 网友A:

大侠,您指的料单就是含有器件属性的料单吗?你指的是自定义的exel表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大侠,您说的料单和在.dsn文件下,用tool生成的 bill of materials 是一回事吗?因为i默认的料单就三个属性,我想增加,不知道能不自定义一个BOM的模版?
谢谢

网友:
    添加自己想要的属性,这样出BOM单一样很方便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二者不是一回事,这是两种生成BOM的方法.
    一种就是楼上说的那样,生成BOM的属性可以自己添加,但不管怎么样添加,必须确保这些属性在原理图中存在.
    比如,在原理图中放置一个电阻,生成BOM时,我想添加封装这个属性footprint. 可以像楼上说的那样添加,但前提是这个电阻有footprint这个属性,要求我们在做原理图元件库时,填写好footprint这个属性,比如0805,这样出BOM时就会输出0805

    第二种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,生成BOM的属性来源于数据库.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个ACCESS数据库,里面记录了所有电阻的
料号, 阻值,原理图符号,封装,价格,代理商.  这样生成BOM时可以生成价格,代理商等属性了,而且我们在做原理图元件库时,可以不指定封装,只要我们在数据库中指定封装就行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太牛了!!!!

网友(2011-09-26):
    怎么才能让Reference不分行显示呢~?

网友(2012-08-01):
    确实 Report->CIS BOM 来生成BOM是可以分类的,比如SMD 插件,测试点,不焊接等等,都不用人去干涉。如果 用Bill of Materials来出BOM,在EXCEL还要编辑。选件。

网友:
    这个方法,同种类的器件,在excel中,仍然不再同一列,只是在一起。这样对于采购人员,找器件型号,实际上不方便。

网友(2018-06-06):
    3q 4 sharing

网友(2019-01-31):
    各个公司的模板还不一样,最后还是要进行修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