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跑最高频率

楼主(2010-06-13):
请教一下:sdram跑最高频率,布线有没有什么要求,要不要加匹配电阻?

网友:
SDR 一般也就133M吧。

网友:
没多大要求吧,随便L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最高能跑到166M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当时133M的时候,没有多大的要求,166M我不太确定

网友:
按照guide走,问题都不大的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datasheet中好像没有layout 规则哦

网友:
如果一般的ARM、PPC使用SDRAM的时候,其外部总线的主频也就在60M左右;但是如果外部总线真的跑到133M了,建议如果自己不能确定的情况下,建议还是用仿真软件仿仿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一般情况下sdram都能跑到133M
而且会走线没有特殊的规定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“能跑”和“跑好”是两个概念,你确定SI是好的,没有任何SI问题?

网友:
如果两端芯片都没有可调drive strength的话,在最好还是预留串联电阻以防信号振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说的对,能稳定的跑才是最好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能跑到160M,而且时序也是不错的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用什么仿真的时序,很想学习下时序仿真这块。

SDRAM的布线应该没什么大的要求,又不是DDR。

网友:
如果两端芯片都没有可调drive strength的话,在最好还是预留串联电阻以防信号振荡。
引用 网友E:

    SDRAM的Driver是不可调的

网友:
回复  51video

    我一般情况下sdram都能跑到133M
而且会走线没有特殊的规定
引用 楼主:

    跑到133
走线没有特殊规定
是因为裕量较大,虽未作约束,但走线恰当正好在约束之内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对,其实sdram的要求还是不是很严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