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的V槽是怎么做的?

楼主(2010-06-13):
有人会吗?给个步骤好吗

网友:
直接在keepoutlay层用交互布线方式画就可以。

网友(2011-04-30):
这当然还有拼版间距的问题
你的V割间隙的问题

网友(2011-06-15):
板厂生产时将板子过一下V-CUT机,V槽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两板之间间隔20mil,然后在10mil处画一条直线,记住只能是直线,不能拐弯。
直线看你是用机械层做外框还是电气禁止层画的,一般是和外框层对应,如用keepout层画的外框的话,那么做V割的线也只能用keepout层画。然后在线段尽头用机械16层画一个箭头,指在做V割的线条处,并写上V-CUT字样。
还有就是拼板的地方PCB走线不能太靠近做切割的地方至少要保持20mil,否则一旦切歪,PCB走线就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