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板子啦!

楼主(2010-06-13):
上次项目结束后,剩了些板子。希望送给大家!
两款板子:
             一款以lpc2200系列芯片做主控,可以当做ARM核心板使用。
             一款以是pcm2912为芯片的音频dac,标准USB接口,可以当做USB声卡使用。
当然,由于数量有限,先来先得哈!发QQ邮件或直接在论坛中回复!联系方式见上一帖子<求兼职PCB LAYOUT(protelallegroorcad)>!
不过,邮费自付哈!

网友:
    楼主,能发份PCB文件给我吗?想找些板子练练,要的能加上原理图更好,谢谢啊。邮箱:lian1999@sina.com

网友:
    wo  wo 我也 好需要啊

网友:
    U1,U2的处理相当差,滤波电容放到U1,U2的背面去了,同时没有起到滤波作用。

楼主:
    U1,U2的处理相当差,滤波电容放到U1,U2的背面去了,同时没有起到滤波作用。
引用 网友A:

        大家都知道Jimmy很牛,但我干这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对于此等经验之言不敢苟同!确实想为自己声辩几句!

    为什么滤波电容就不能放到背面?为什么就没起到滤波作用?

        大家一向都知道一个经验:滤波电容最好放在芯片的同面,尽可能的靠近芯片电源管脚。但经验的背后是有理论基础的,要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!不能一概而论!

    电容是否能够起到去耦滤波的作用,主要在于电容的去耦半径!不同的电容,谐振频率不同,去耦半径也不同。大电容,因为其谐振频率很低,对应的波长长,所以去耦

    半径很大,所以大电容在电路板上放置位置不是太重要,只要在其范围内即可。小电容,去耦半径很小,应尽可能的靠近需要去耦的芯片,也就是经验中小电容要尽可能近的

靠近芯片放置的原因。

        从另一方面讲,为了保证电源的稳定性和瞬态响应,ESR和ESL都是必须考虑的。尽可能的减小环路面积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!

        因而,如果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问题,我想电容的滤波都是会起作用的!

    以上是本人愚见,还请同行们雅正!

网友:
    比如C2,C4是U2的滤波。
    C4是U2输出的滤波电容,同时C4与U2是共用一个过孔,同时这个过孔又走线到J1。滤波效果不明显。
    如果到J1的走线到直接接到C4的话,两全其美。
U2到C4,C4滤波后到J1。

    U1同理。

欢迎讨论。

网友A:
    大家都知道Jimmy很牛,但我干这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对于此等经验之言不敢苟同!确实想为自己声辩 ...
引用 楼主:

同时U1,U2并没有小电容,只有一个钽电容。   。甘罕

楼主:
    同时U1,U2并没有小电容,只有一个钽电容。   。甘罕
引用 网友A:

        呵呵 JIMMY  似乎你的思维还停留在78LXX系列稳压芯片上,对于图片中的LDO,两个钽电容足矣!

网友:
    没人发言了,钽电容贵哦,用两个哇

网友(2010-07-22):
    PCB文件呢

网友(2011-06-15):
    楼上高手多多啊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