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mentor不能使用mil为单位吗?

楼主(2010-06-14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    在Setup里可以设置单位,不过2005版本设置有一点点麻烦。

网友:
    th等同于mil,显示的不一样而已

网友:
    点击1会出现plane assignment界面,这个界面用来分配铜箔类型的,比如动态的静态的,是正片还是负片等,图中2的地方是整个层面的父类,地下是子类,如果子类选择继承,那么将继承父类的类型,图中3所示就是继承的意思,你可以点击此栏目选择,dynamic,draft或者是static,draft是草稿的意思,使用draft的时候不会避让也不会影响走线,它只是显示铜皮的轮廓,如果你的计算机性能不好,可以用这个类型,4的地方是设置你的层面类型,如信号层或者是铜平面。

网友:
    由于家里使用win7系统,故不好操作给你看。